冶金
请教:调节器及其它

楼主(2003-02-13):
各位大虾; 我看到有关教材与PID调节器仪表说明书上关于积分作用的说法不太明白,调大积分时间则积分作用是加强还是削弱? 另:请高手指点一下:开设一个仪表工作室(开展仪表系统检测调试与维修等)需要那些基本仪表设备。不胜感谢!!!

网友A(2003-01-12):
积分的作用:是在设定的积分时间,输出增加一个偏差值。加大I值,积分作用减少。

网友B(2003-02-13):
开设仪表工作室需要的设备需看你是在哪个行业,需要检测调试与维修哪些仪表,一般需要如下设备: 二等标准温度计一套,(0-300摄氏度) 误差小于你所调校的仪表的误差1/3--1/5(视表记区别)的标准测量仪表。 0。02级的0--20mA电流表及0--5V的电压表是必须的。 另外你可能还必须配备标准电阻箱,测电阻的电桥等设备。 必须注意你所配备的标准仪器的误差必须满足相关检定规程的要求,并必须得到你的上级计量检定部门的检定合格通知方可使用。 同时你也可以向你所在地的技术监督局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