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oss的VCC和PWM的区别

楼主(2003-02-13):
在DANFOSS的资料中,我见到VVC和PWM的图例表示,可见“single-phase voltage”不同,但又看到"phase-phase voltage for motor"基本相同,不知为何。

网友A:
不知到你在说什么?你看的是哪份资料? 单相电压不同,相相怎会相同?看仔细,相相合成的电压是100%,而不是PMW的86.6%

楼主:
0。86和100%对我已足够,谢谢,下面是该书的一点资料。 VLT series 3000 and 3500 HVAC VLT3000 series requency converters use an inverter control systerm known as the Voltage Vector Control(VVC) developed by Danfoss, this VVC principle is supperior to the traditional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 principle used in most mordern frequency converters in the following ways: full-rated motor voltage at rated motor frequency. near perfect resemblance to the sinusoidal mains supply. extremely low switching losses. resulting in high converter efficiency. if you want more,please email me.(wsmcjm@sohu.com)

网友A:
VVC 控制模式  VVC控制是由丹佛斯于九十年代初,自行开发的全数字式变频器控制模式。  它根据内置电机模型及实际负载,调节所需电机定子电压幅度和频率。  此改良的 PWM 技术(60oAVM)不但大大降低开关损耗,并能提供额定电压输出以及减少谐波分量,使输出波形更接近于正弦波。  优点:  控制方法简单  不需专用电机  额定频率时,输出额定电压  纯正弦电机电流和全圆励波形  极低的开关频率损耗,高效率  极低的电机谐波分量  宁静的电机运行  电机不会产生发热现象  高动态和高过载转矩能力  缺点:  小于6Hz时,调节精度较差  无力矩控制模式 VVCPlus 控制模式  是丹佛斯最新开发的变频器控制模式,它的基本原理是建立于 VVC 上。  它不但控制电压矢量的幅度和频率,并同时改变异步角度,以达至更佳的控制效果。  改善电机励磁电流  更快的控制回路反应  带有力矩控制摸式(开环 / 闭环)  改善在 0-10 Hz 范围内动态表现  优点 …  极高的动态特性  精确的负载和滑差补偿  0 rpm 时提供 160% 转矩 60 秒输出(开环)  0 rpm 时提供 100% 保持转矩输出(闭环)  提供高达 140% 加速转矩输出  提供高达 180% 起动转矩输出  优良的耐负载冲击性能  无需使用专用电机  额定频率时,输出额定电压 相关资料已发在您的信箱。(英文版) 要的发言啊

网友B(2005-03-14):
VCC 是不是一个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