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PLC

楼主(2003-02-13):
您好 感谢您比较全面的分析. 在断电瞬间PLC上的输出指示灯全亮,PLC输出接的中间继电器的动作.可见PLC输出了全部信号,可能是零线和地线存在问题,待我仔细查查看再告知各位究竟是何原因.

网友A(2010-08-27):
查了7年了,原因出来了吗?
估计是中小型PLC,大型PLC都有故障安全功能了,可以设置通信失败时的输出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