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楼主(2003-02-13):
各位高手:我想把两台S7-200通过调制解调器连网,不知能否实现?(说明上没有)谢谢?

网友A:
S7-200有MODEM控制模块EM241,或者用自由口通讯方式自己与MODEM进行通讯,200的编程手册上有控制MODEM的示例程序,不过最好能了解MODEM的AT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