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联网

楼主(2003-02-14):
要把几个位置分散的罐区计算机计量系统的数据采集到一服务器中,对其统一管理,然后将这些数据在全厂范围内发布。实现数据的联网。其中这些系统有(MCGS、INTOUCH、GE的CIMPLICITY),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 快来发表看法!

网友A:
可以,使用NETDDE.

网友B:
具体说说好吗? NETDDE是怎么回事OPC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C:
opc资料请进入opc 论坛 opc 是一种基于com/dcom 方式的工业通讯控制标准,支持分布式数据存取!且通讯速度比netdde 快,更加稳定可靠!

网友:
我想知道,我的实现我的需求,是否已有很多成型经过测试的产品了?

网友:
快来加入啊。

网友C:
当然有呀!大多数的组态软件都支持opc 标准! 你可以用opc 取出mcgs ,intouch 数据点!再保存在一个服务上 注:intouch 只有opclink (opc client)! opc 数据通讯是双向的! 你可以下载一些能用的opc 例子,试试效果如何?不用另外编程!  wintech.opc 演示程序可在csdn 上下载! 1.05    http://www.csdn.net/cnshare/soft/14/14125.shtm 最新的版本要在明天才能下载到!功能很全,只是有时间限制!(30分钟)

网友:
怎么下不来呀?找不到服务器。

网友A:
NETDDE使用网卡,NETBIOS协议。98/2000/NT下均可以实现,数据双向。网内可随意读取任意点的数据,支持DDE的程序均可以实现。98需手动配置一次NETDDE程序,并且要运行。

网友A:
2000不用配置,但也要启动NETDDE

网友D:
组太网网络版挺适合你的!资料请到网络下栽

网友:
启动NETDDE服务需要装什么吗?硬件上需要什么?软件上需要什么?

网友A:
to 子: 启动NETDDE硬件上保证有网卡就行。 软件上: 98: 在98根目录下有NETDDE程序,启动后设定本地节点名即 可。 2000/NT: 上本身就支持。但需要一个wonderware intouch中的 wwntshar.exe程序支持。将其拷贝到本地机中,第一次 运行后将其设为Server,并选中“Full Access”。运行 一次后,以后建立时自动以本地机网络标识符为节点名, 建立NETDDE通讯时,自动启动服务。这个程序在INTOUCH 的..\commend\下。 这两个步骤实际是建立netdde服务器。

网友E(2007-10-12):
98如何这只DDE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