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J300变频器

楼主(2003-02-14):
手头有数台J300的11KW变频器,均出现满载时加速过流,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检查IPM模块!这模块难以检测出好坏!可换另一个试!

网友B:
把加速时间加长试试

网友C(2009-03-30):
我有台三肯变频器工作时风机不转,温度在60°时,正常吗?

网友D:
我有几台全新日立J300  11KW的机器有需要可以联系13221971118

网友E:
三肯变频器工作时风机不转.把24V的电容换新即可.

网友F:
加速时间太短

网友G:
没接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