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楼主(2003-02-14):
请教该怎样使用CCD去检测一紫外光照射在CCD上的位置(即相对某一点的坐标),多谢!

网友A(2004-03-26):
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需检测DVD的激光头角度是否合格,方法是使光头发光,使其投射在1m外的靶上,如果光点落在靶心一定区域外,次光头为不良,需要调整。我现在需要检测光点的位置,并判断是否在良品区。

网友B:
Chbwxh:这是一个视觉定位的问题,用一个标准的光斑作为模板,通过定位器的学习后,对CCD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分析,与模板相同或者相似的特征会被找到,并输出其坐标。 可以采用PC-Based的视觉定位器,或者一体化的视觉传感器来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C(2004-05-16):
我们公司提供机器视觉的系统集成服务,现为美国COGNEX系统在华东区的唯一指定系统集成商,可免费为大家提供实验,提供解决的方案,同时代理各类视觉配件,相机,图象处理卡,镜头(百万像素和远心镜头,显微镜头)和光源,有LED,光纤,和激光,可以提供免费试用,也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 同类型的项目我们有做过几个,检测复眼透镜的聚光点的位置,并判别他们的位置度是否合格,还有接插件中,中心针脚的中心位置度,或偏心度,有现成的系统可供参考。 同时提供免费的机器视觉培训,地点,上海公司实验室. zhenyu.wang@ximing-vision.com 021-58202184/28857040 上海 浦东 张杨路1348号 春竹大厦2301(在张杨路和源深路的交接处)

网友C:
我们公司提供机器视觉的系统集成服务,现为美国COGNEX系统在华东区的唯一指定系统集成商,可免费为大家提供实验,提供解决的方案,同时代理各类视觉配件,相机,图象处理卡,镜头(百万像素和远心镜头,显微镜头)和光源,有LED,光纤,和激光,可以提供免费试用,也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 我们有做过同类的项目,检测复眼透镜光点的位置度,检验接插件中心针脚的中心位置度或偏心度 同时提供免费的机器视觉培训,地点,上海公司实验室. zhenyu.wang@ximing-vision.com 021-58202184/28857040 上海 浦东 张杨路1348号 春竹大厦2301(在张杨路和源深路的交接处)

网友C:
我们有做过同类型的项目,检测复眼透镜的各个光点的位置度,检测接插件中心针脚的中心位置度和偏心度。 我们公司为华东区COGNEX机器视觉唯一指定系统集成商,欢迎大家相互交流, 同时提供免费的机器视觉培训,地点,上海公司实验室. zhenyu.wang@ximing-vision.com 021-58202184/28857040 上海 浦东 张杨路1348号 春竹大厦2301(在张杨路和源深路的交接处)

网友C:
我们公司做过同类型的项目,检测复眼透镜的各个光点的中心位置度,检测接插件针脚的中心位置度或偏心度。我们为美国COGNEX机器视觉系统华东区唯一指定系统集成商,可为大家提供免费的咨询和实验服务。 同时提供免费的机器视觉培训,地点,上海公司实验室. zhenyu.wang@ximing-vision.com 021-58202184/28857040 上海 浦东 张杨路1348号 春竹大厦2301(在张杨路和源深路的交接处)

网友D:
视觉龙的说法很正确,可以这么实现,松下的视觉在VCD光头检测中用过,可以联系一下 010-82616320

网友D:
松下的可以实现010-82616320

网友E(2004-07-15):
松下电工的机器视觉系统可以为您解决问题,联系电话:021-64951640,021-64956550,赵杰

网友F(2005-05-31):
请教该怎样使用CCD去检测一紫外光?照射在CCD上?的位置(即相对某一点的坐标),多谢! 紫外光直接照CCD恐怕不行吧?能描述清楚一些吗?

网友G:
如果仅需要知道光斑位置,可以直接使用4个传感器组成的位置 探测器,就是专门为这个应用设计的.

网友H(2008-09-01):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