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振动信号采用什么样的数采卡合适?

楼主(2003-02-14):
想在labview环境下面实现,用于多通道(8或12通道)的振动信号的采集,要求个通道之间的振动信号相位差最小,即各个通道采集的采集的几乎是同一时刻的信号,分辨率12位以上,最好能实现DMA传输,可能多通道同步采集卡比较贵,价位最好在3000元以下!请各位大侠给参考一下,多谢!!因为现在用的卡不太理想,想买新卡。

网友A:
目前市场上同步A/D采集卡确实比较贵. 有个折中的办法:自己做一块采样保持板.这样可以买一块高速A/D即可.

网友B:
这个问题咋这么眼熟, 顶楼可是浙大的?

楼主:
谢谢回复! 不过做卡对我来说有点难 不是专门搞这个的阿 我不是浙大的 你是?

网友C:
3000的预算只能够买到单a/d卡,而且太高速也不可能,最多也就100-200k的速度了。国内厂家的可能更便宜一些,看看能否找到同步卡吧。

网友B:
回飞天2002,我是卖卡的,呵呵! 在浙大我碰到和一个你相同的案例,labview环境、12通道、振动信号、3000元以下 不过没有同步!

网友D:
如果不是连续采集,能否考虑用软件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