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王老师

楼主(2003-02-14):
请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在变频50HZ向工频50HZ转换时,有没有冲击电流产生?我这里有160KW的电机3台,想一拖三循环控制,这样在变频与工频转换的线路上用一个接触器是否可以?在这里先谢谢了王老师。

网友A:
在变频50HZ向工频50HZ转换时,有没有冲击电流产生要看两个波形在合闸瞬间是不是同相位,若同步则无冲击,否则有冲击。如果供电电源容量足够大,用接触器作为合闸开关是可以的,但最好选用AC4标准的接触器,并应降额使用,以提高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B:
不行,最近新疆某处采用和你相似的方式,结果失败。后来我去解决了问题。如果电网从变压器到断路器的型号满足不了冲击,就会切换不成功。 目前是你的方案只有变频加软起是最佳的。 请你看  “针对“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电源”的想法”的帖字就是为了这类问题而提出的,既需要软切换技术,先切入工频在甩开变频 ,减速时先切入变频在切除工频(前提是在50HZ时),这样是真正的软切。 当然也有用锁相器的完成切换的,但锁相器的价格和体积比软起动器小不了多少。 软起动器的另一个优点,是手动或变频检修时可以单独工作,不影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