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3-02-15):
请教:直流电机直接启动时的电流与正常时的电流的倍数关系

网友A(2007-09-13):
直流电机启动瞬时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

网友B:
一般是零速启动

网友C:
呵呵!
3个白菜

网友D:
呵呵  四个白菜

网友E:
呵呵,五个白菜

网友F:
呵呵,六个白菜

网友B:
呵呵,再加一个小白菜

网友G:
一箩筐大白菜~~

网友H(2011-03-02):
买个白菜,好像似不能超过额定电流的 2.5倍。

网友I(2011-10-28):
5至七倍那是交流电机2。5倍差不多

网友J(2012-05-20):
原来这里有颗萝卜 1

网友K:
萝卜
                 ___
         `-._\ /     `~~"--.,_
        ------>|              `~~"--.,_
         _.-‘/ ‘.____,,,,----"""~~```‘
青菜各有所爱

二手ABB   DCS400  DCS500系列直流调速器回收★西门子 ABB 欧陆 安萨尔多等
--------------------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西门子6RA70、ABB DCS500 DCS400、欧陆590C/欧陆590P、安萨尔多等各品牌拆机、二手故障配件。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445772180
E-mail:445772180@qq.com
电话:158-0587-6438(温州) 王工

网友L:
直流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加在电枢上的电压除电枢的直流电阻,电枢直流电阻很小,所以直接启动的电流大,不止10倍。跟电源内阻、供电回路电阻、电枢回路电阻有关。传统的启动方式是串电阻启动,现在采用SCR斩波,相当于软启动。

网友L:
萝卜、白菜都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