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电源”的想法

楼主(2003-02-15):
针对“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电源”的想法   续上,针对该问题,我提一个主回路的大至方案。    1。变频器可以向电网馈电(用IGBT)。保正当与电网连接时,电网会把变频器当负载,如果不把多于的电能回馈到电网或通过制动电阻放掉,变频器的器件损坏。    2。要输入和输出正玄波滤波器和电抗器。保证输出波形与电网一至。    3。放大IGBT耐压过载余量,选耐压高的电容。    4。通过软切换技术,如切入前变频器带入假负载,模拟几次后,确认无误将电网切入。    我想如果完成该项技术。工频软切变频器和变频器软切工频(先切工频在退变频)都迎刃而解,市场潜力和用途是很广的,不过先提是50HZ下切换。    不知我的提法是否可行,大家讨论。   请存在和vcplus,斑竹关注。

楼主:
现在的UPS已经拥有成熟软切换的技术,何不用在变频器的设计中,能量回馈的好处在变频制动时可以向电网馈电,工频下的软切换可以使设备间的切换冲击最小或没有,使设备的无故障率提高。    vcplus应该在,现在艾默生网络能源(原华为)就有现成的软切换技术   ,望vcplus发表一下建议。    软切换在工频下,电网接入变频输出端,在将变频甩开,当需变频调节时,将变频空载运行到50HZ时,输出波形在相位,幅度,频率与工频一致时,切入变频,在甩开工频,这里需要将外部的总电流的模拟信号(数字信号)时刻反馈给变频器,这是不同于普通变频器的,因为变频器在该种方式切换中,其内部的电流检测不能反应负载的真实情况。    为什么提出用能量回馈呢?想一下,普通变频是交直交型,电容都是充满电的,先接入电网,电网会不会有可能使变频器母线排电压升高?(不是绝对的),所以考虑将变频器的输入做一个向电网反馈的逆变回路。    我的想法是在应用中碰到类似的问题想到的,当然这样的变频器很贵,但肯定是未来的方向,本人水平有限,不足处大家讨论指出,互相学习。

网友A:
大家新年好! 诸位大虾看来动了很多脑筋:) 我想一个技术是否值得去开发,技术上的可行性是一方面,经济上的可行性是另一方面,市场的可行性也是一方面. 能量回馈的技术很多年之前就有变频器的厂家开发了,也在一些场合少量的应用或者是试验,据我所知,一些电梯厂家就试验过国外的再生能量回馈的变频器,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去这样应用.这里面主要是一个系统复杂之后的价格和可靠性的问题. 软切换的问题,ups的要求与变频器有所不同,输出的波形是正弦波.另外大型的ups系统对于成本的考虑与变频器不同.艾默生给国内各大银行提供的特大容量不间断电源,可靠性要求是99.9999999%.这种电源世界上很少有公司能够提供,用户自然不会计较成本.如果弄一个很复杂成本很高的变频器,因为变频器是大量使用的装置,用户难以承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或者试验过变频器的并联运行.目前我司的td3500系列变频器,采用的是可以单机并联运行的技术方案,容量可以扩展到很大(这和ups已经很相似了). 至于和工网的切换,目前变频器采用先进方案的转速跟踪可以比较方便的实现. 您的想法是否实现,不一定是技术上的原因.关键看现实的需求和成本之间的全权权衡,解决的方案是很多的. 不一定正确,请大家指正!

网友B:
接错线的机会太少,十几年来只看到三次,所以没有市场的必要!要解决这问题也很简单,只要控制电源一开始就从输入端分开,接错线时控制电源不工作就好了,不用很大成本!很多变频器已这样做!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这个!而是让工作电源更稳定!

网友C:
不是的,我们几位是想解决 “工频软切变频器和变频器软切工频(先切工频在退变频)” 时电流过大的问题,特别是大功率的。希望真的很软很顺畅很随意。 高先生的想法很有建设意义。

楼主:
还是存在兄了解兄弟。vcplus是设计变频器的行家,广州通达是修 变频器的行家,但我们在应用时发现“工频软切变频器和变频器软切工频”在实际中相当必要,转速跟踪解决不了此类问提,在大功率75KW以上,不需软起动,完成一拖多上,如水厂,石油,泵站等。相当必要,即使贵,但省了软起,控制方式是全新的。 存在和高先生的想法就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市场很大。

网友C:
即使贵,但省了软起,控制方式是全新的 是啊,即使贵个1-2倍,但在系统应用中减少的器件,控制点数、分布空间,硬切换带来的设备损耗,会节省好多。 vcplus说的也对,是要考虑“技术上的可行性是一方面,经济上的可行性是另一方面,市场的可行性也是一方面.” 并且能量回馈的技术“这里面主要是一个系统复杂之后的价格和可靠性的问题. ”。对啊,但市场也是应人的需要形成的,成型的产品不光是能用,还要易用好用,这是设计产品首先关心的问题,好比你现在用的wndows xxxx 有多少人关心他的复杂、和可靠性,还有苹果从计算机里剥离出的pc,盖茨将触摸屏按到笔记本上的tedlet pc,当然这里还有个引导的问题。(我举的这几个好象都是民用品,不过现在的工业品有多少象民用品一样可靠耐用:)) “软切换的问题,ups的要求与变频器有所不同,输出的波形是正弦波.另外大型的ups系统对于成本的考虑与变频器不同.” 你们以前不是参考过danfoss吗,他的输出的电流波形是正弦波,电压是6阶梯波,而且VLT标住他的输出端断开可无限次的,很接近了。您不想再尝试吗?让我们的国货产品向vcd一样,极适应中国市场需求。 想起某电影里一句话:……未来没有什么不可能, 你现在看r.f《海底两万里》还觉得是科幻吗?…… 从 vcplus的语气看来好象他已经喜新厌旧,另结新欢了:)

网友D(2007-04-13):
顶起来继续关注。。。。。。。

网友E(2007-05-18):
楼主的这种想法,在市面上早就有这样的产品了呀。科比的R6既可以当变频器用,也可以当能源反馈用呀。

网友F:
                变频-工频切换技术秘诀

    变频-工频切换时,出现变频炸机,出现空开跳闸,由此出现了各种解释,使变频-工频切换成为一个是忽难以逾越的门槛。
    例如,有人说“必须保证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相序一致,这样才有可能切入”等等。如果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真的相序一致时,变频-工频切换时变频照样炸机、空开照样跳闸。显然原因绝不是因为什么相序、相位等。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用电压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不管你怎么调整变频器输出的相序、相位或其它,测量结果都是工频380V线电压。
    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是工频380V线电压,你能直接进行变频-工频切换吗?直接切换能不炸机、跳闸吗?
    所以变频-工频切换的技术秘诀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能短接,只要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会短接,那你的方法一定能保证切换成功。
    怎么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短接呢?方法很简单,你用一个接触器1断开变频器输出与电动机的连接,再用一个接触器2接通工频与电动机,用接触器1的常闭触点去接通接触器2的电磁线圈,即接触器1和接触器2一定要互锁。这样就保证了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可能短接,你的切换就再也不会炸机、跳闸了。

操作注意事项:

1、要切换工频的电机,停车方式设定为自由停车,切忌不能软停车;
2、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停止按钮与变频器停车按钮为同一复合按钮,即按停车时,变频器停车随之接触器线圈断电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
3、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启动按钮与变频器启动按钮联锁,即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
4、电动机接入工频的接触器,其线圈控制回路由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保证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后接入工频;
5、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6、这里要注意电动机接入工频的相序要保证电机切换后转向一致!

7、工频到电机应设一隔离断路器;

 “切换400KW的电机,高压侧都跳闸”

  1、看来大家对大功率电机切换工频存在疑虑;
  2、这里担心电机惯性运动期间发电,大可不必,但是什么原因造成跳闸?
  3、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个是大电机脱离电源后,绕组由于分布电容还存在静电电压,切换时出现操作过电压;
  4、另一个就是,电机还没有完全脱离变频器(例如电弧还没有熄灭),工频过早完成切换,形成工频短路;
  5、解决的办法是,首先让变频自由停车,电机再脱离变频器,然后再切换到工频,就可以排出以上原因造成的切换跳闸;
  6、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差!!!

     变频与工频的切换,用PLC控制切换过程时,切换的秘诀是变频自由停车到切除电机要有0.1秒的延时,由电机从变频切除到工频接通要有0.2--0.4秒的延时,整个过程最多0.5秒完成;

楼主:
你抄下面的贴: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62195

楼主:
  zhengzheng在变频没有停车的情况下从变频器输出端切除电机的做法是错误的,对变频器有害的!!!--------------------------------------------
   你自己没看明白胡说八道,我是那样用的吗?不要臆测.没有见过我的用法,不要胡说.你看你变频器都不懂,想学.没人教你.

网友F:
    TO   zhengzheng

   “你没这样用过,说明你无知.为什么我不告诉你.你自己想去吧!”

1、你不是说我抄你的,怎么没炒你的,是不?!!
2、不但没炒你的,还与你的方法不同,是吧?!!
3、我的切换步骤是变频器自由停车后,用接触器将电机从变频器输出端脱离;
4、zhengzheng的方法是在变频器运行期间,用接触器将电机从变频器输出端切除后,再用“交流接触器的辅助控制变频器的起停端子”将变频器停车;
5、zhengzheng现在不说我抄他的了,说他的方法好,不告诉我,又说我无知!!!
6、zhengzheng 的言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小混混而已!!!怪不得在网上到处不知羞耻的骂人!!!

网友F:
以下都是zhengzheng自己的发言:

 zhengzhe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3-10-29 9:01:00

“这方法简单有效。我的设备用了5-6年了,30千瓦的也没问题。最关键的就是: 交流接触器的辅助控制变频器的起停端子

 zhengzhe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1 15:35:00
    最关键的就是: 交流接触器的辅助控制变频器的起停端子
------------------------------------------------------------------------------------
  不懂了吧,你没这样用过,说明你无知.为什么我不告诉你.你自己想去吧!而且这样用绝对没错.变频一样是停止输出的.

 zhengzhe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1 12:48:00
      zhengzheng在变频没有停车的情况下从变频器输出端切除电机的做法是错误的,对变频器有害的!!!--------------------------------------------
   你自己没看明白胡说八道,我是那样用的吗?不要臆测.没有见过我的用法,不要胡说.你看你变频器都不懂,想学.没人教你.

网友G(2008-06-03):
呵呵,顶起来改天看。

楼主(2008-07-19):
这是2003年的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