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Lonworks网络接口驱动程序(FOR WIN2000)

楼主(2003-02-15):
如题,哪有Lonworks网络接口驱动程序(FOR WIN2000)

网友A:
可直接到 http://www.echelon.com/support 网站上下载! 要不,在LonMaker for Windows 3.0 以后的光盘里都应该有才是。 再找不到?可问问衣卓兄。

楼主:
谢谢,找到了,如果只有驱动程序,用高级语言怎么打开网卡设备呢?

网友A:
一般标准驱动程序中皆附了4个Function。 Open、Close、Read、Write。 这方面的资料需参考EIA-709.1 协议规范与 LNS Host API Programmer s Guide 实际上,在实作上仍有一定的困难度。 此外,这种方面有License上的一些限制。(这是我在Echelon的讨论区里看到的资料) 重点是,以Echelon发展的方向。肯定不建议用这样的方式组网。 肯定会建议您使用 LNS ADK 或是透过 LNS DDE Server 与 LNS OPC Server等软件再搭配其它的HMI软件构成系统。 当然,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事实上,全球仍有不少的厂商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 但是,就是不知道适不适用于您的环境与需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