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楼主(2003-02-16):
请问各位大侠,配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2002-08-17):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配方一般用在工业上有些地方如有不同规格的产品那么他们的一些参数就可能不同,为了生产不同的产品就可调用不同的配方以其相适应,

网友B(2003-02-10):
配方主要是针对多流程多目的的生产企业

网友:
批量修改变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