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can总线的节点?

楼主(2003-02-16):
一般来说,一条CAN总线能支持110个节点.   通过Can总线中继器扩展Can总线,能否增加网络支持的节点

网友A:
通常来说通过中继器可以增加网络支持结点,但是CAN和其它RS485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发送信息后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从总线上收到一个ACK信号,因此CAN的中继不仅仅是一个信号增强问题,还要考虑信号的传输时延,在长距离传输过程中如果采用CANOPEN上介绍的由两个80C250加上一些简单的逻辑组成的中继器有可能在长距离传输中可能出现问题,根据我的实验,该中继用于高速短距离星型分枝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CANOPEN主要是针对汽车,我想汽车上的传输距离再长也不可能超过1KM。对于工业控制来说还是最好用“有源中继”,它是由一个MCU加上两个以上的CAN控制器组成,这样既增强了信号,兼顾了信号的传输延时,同时对于3个CAN以上的中继器中MCU软件作一定的修改,就可以实现具有分组交换功能的中继器了,大大地加速了CAN网络中的信息传输速度。

网友B:
现在智能中继与智能网管等设备都可以较好的解决时区(Area-Time)问题,但在国内却很少见。下一代工控网的一个重要改进就是增加可扩充性与互联性。

网友A:
东大阿达您是从网络结构上看的,我是从具体实现来讨论的,北京三兴达的智能CAN中继就是我所讲的,但我将以太网中的交换式HUB概念扩充到了CAN。

网友C:
xqtang你的论述很正确。智能中继与智能网关等设备都是通过区权判定系统及动态规划系统合作解决时区(Area-Time)问题的。简单的把太网中的交换式HUB概念扩充到CAN是不可行的,至少在你所说的长距离传输过程中不可行。

网友C:
xqtang先生,感谢您的中肯指导。 我想也谈一下我对"具体实现"问题的理解。根据许多实际应用,发现中继与网关是can的薄弱环节,故障率很高,尤其是许多国产设备和外国小品牌设备。我的建议是尽量采用优质产品,因为它影响到整个网络的安全!

网友A:
东大阿达先生,我想我们之间出发点不一样,对MCU来说CAN仅仅是比UART性能好一点的通信单元,众多MCU厂家的支持是CAN的生存源泉,目前除了台湾的MCU厂家外,可以说没有一家MCU厂家没有内嵌CAN的MCU,INTEL,PHILIPS,NEC...........,用一个简单的MCU通信外设和一个完整的网络拓扑来比较是不适当的,CC-LINK是基于UART,但它的制定者还在用力推广;MODBUS也是基于UART,这就是这几年国内有关CAN和LONWORK网络之间讨论没有结果的根本原因所在,LONWORK是一个完整的网络,而CAN仅仅是MCU的通信外设。如果要构造一个基于CAN网络就应该从DeciceNet,CANOpen,SDS,CANKingdom........,它们对网络中的所有单元制定了严格的规范,并要求进行一致性认证,但没有实力的公司是很难达到,这就是东大阿达先生提到的CAN在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应用对象是复杂的,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关键在于你用户和对象的把握,如果你一定要用自定网络协议的CAN来构造一个复杂的系统,成功的希望是多少?除非你的综合实力很强;但是你用DeviceNet来设计一个只要十几个点,且对可靠性要求不高的数据采集系统,你可以估计你需要赔多少。我再很多地方提到尽管研华的ADM模块不管是RS485还自定义的ASIC码协议都算不上什么先进,也算不上什么FIELDBUS,但它在中国拥有总节点数比所有的FIELDBUS总和还多,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组态软件都将ADM作为它的标准支持设备。具体问还要具体分析。

网友C:
xqtang先生,真如您所说,这些应用正是我所没有考虑的,感谢您的指导,同时也作此说明,以防网友的错误理解,给工作带来麻烦。 科研院所所作的研究与工程项目多是面向一些较大的对象,如金杯汽车生产线的改造,宝钢冷轧与粗产品成型等。我的说法可能并不适合广大网友的情况,请广大网友仔细斟酌,小心行事。 再次感谢xqtang先生的中肯指导!

网友A:
东大阿达先生从近几次的交互,你对技术和学术态度以及个人修养值得我学习,我主要是从事具体仪器仪表的研发工作,因此功夫有限,希望能从东大阿达先生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