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供编程电缆

楼主(2003-02-16):
三菱各类工控电缆,外观请查www.gdyufen.com

网友A:
你的电缆能不能用XP平台?

楼主:
内附接口电路的可以但较贵,一个月推出,功能与原装电缆完全一样

网友B:
大虾能不能告知,三菱A3A编程电缆接口定义先谢谢了

网友C(2004-07-07):
请问我的电脑比较老了.没有串口,只有一个USB口,我应该怎样和PLC通信呢?我的PLC是FX2N的..?? 谢谢

网友D(2004-12-20):
是否提供25针转225或9针编程电缆,价格多少? 联系信箱:cm0221@sina.com

网友E:
提供各类PLC、人机的下载电缆; Http://www.zjzcmy.com上有实物图片及适用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