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及其应用

楼主(2003-02-17):
有谁能够将VVC,动态转矩,直接转矩,PWM,等等几种不同的控制方式祥解并论其不同之处吗?还有别的控制方式吗?及其优缺点?及应用场合的差别?

网友A(2001-08-21):
唉?你不是全知道吗?你讲给大家听听就是啦!语言都不通,概念更不清,词儿也不准!还提这样的大题目?想偷着学吗?没门!!!!!!!!教学费也没人告诉你!!!!!

网友B:
你的这个概念的确较混乱,VVC、PWM这是同一概念层次的名词,指的是INVERTER的输出电压调整控制方式,目前市场上除了Danfoss的VLT使用的是VVC+(专利),其它所有品牌的INVERTER都采用的是PWM方式,VVC不同与PWM之处除了VVC在低频和高频都可获得良好曲线,而且可合成出100%幅度的线电压,以及低的偕波分量。这些都是传统PWM方式望尘莫及的。 而直接转矩控制、矢量控制、磁通控制、V/f控制...是更上一层(cpu、mpu、DSP...)对电机的控制模(方)式。直接转矩控制理论较为先进,但使用较少,矢量控制已十分成熟,目前较多品牌采用。其它方式已趋于淘汰。

网友A:
甭和他说的这么详细,它弄不懂。

网友C(2003-02-16):
pwgea 太清高 大家是朋友

网友D:
就是,不懂就问嘛,不问怎么知道自己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