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IO模块电源设计

楼主(2003-02-17):
根据DeviceNet产品的设计要求,硬件电路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电源问题。根据IO模块的特点,电源必须是三路,一路是网络电源,提供CAN总线的驱动;一路是CPU电源,提供控制模块的电源;一路是IO接口模块电源,提供IO接口的电源供应。 网络电源的设计主要从能耗方面考虑。根据网络电源24V供电特点,要想获得5V需要采用降压方式,而传统串联稳压降压芯片在这么大的压降下发热比较厉害,所以,采用开关式降压芯片M5291,解决了这一问题。 CPU电源主要从直流24V获得,提供CPU芯片以及外围器件、显示LED的电源供应。从设计要求考虑,首先要和供应直流24V隔离;另外根据模块使用现场的电源品质,需要支持较宽的电源范围;还有,根据负载要求,需要提供500MA电流;最后,还要考虑生产的可行性。最终的电源方案充分的考虑了以上的问题,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满足了产品要求。 IO接口的电源根据IO接口的产品特点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光隔离型的,一种是继电器输出型。前者一般由用户提供用户侧的信号电源,后者需要自己提供24V电源。

楼主:
CPU自激式电源的研制 电源的设计关系到控制模块的可靠性和电气隔离的效果,在对电源的设计上必须采用开关电源,以降低功耗和实现隔离,为此曾经尝试了三种方案: 1.采用DC-DC模块。这种方案比较省事,但是一般的通用型DC-DC模块体积都比较大,导致模块剩余空间不能满足其他电路的散热;另外模块的输入电压范围都很窄,不满足DeviceNet网络电源供电的特点。制造成本的因素也不能采用DC-DC模块的方案 2.采用它激式开关电源电路。它激式电路一般采用一片开关电源专用芯片,加上一些外围电路组成开关电源。先期方案就是采用这种电路,但是经过测试,发现电源的纹波系数比较大,另外,这种开关电源芯片对生产的离散性要求很高,这就促使我们对于第三套方案的研制。 3.采用自激式开关电源电路。自激式电源主要由一组带自激线圈的变压器和MOS功率管组成。经过项目组的反复计算和测试,优化了电路参数,提高了输入电压范围,使6V到48V都能输出满足要求的5V电压,同时纹波也比较小,只有10mV。另外,变压器线圈对于生产的离散性来说要求不高,制造成本又十分低,这对于产品产业化具有实际意义。

网友A(2012-03-30):
求电源设计原理图?!

网友B(2012-07-10):
楼主设计的IO 模块在哪里?

网友C:
呵呵,赵工早就转行做市场去了,现在早发财了

网友D:
EJ1820系列远程IO模块提供标准的DeviceNet通讯接口,是标准的DeviceNet从站设备,可以与多个厂商的DeviceNet网络兼容。

EJ1820远程IO模块将分布的IO控制点连接至DeviceNet网络,在DeviceNet网络中,EJ1820模块是一个从站,自带的输入输出点有各种不同的功能组合,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EJ1820模块连接到DeviceNet网络中的示意图如下:

产品各部介绍:

产品各部介绍

产品规格:
1)      支持Group 2 only server连接方式。
2)      支持轮询(Polled)的IO连接。
3)      支持标准的MS,NS LED指示。
4)      支持旋转开关设定站号和波特率。
5)      支持标准的连接器5色卡指示。
6)      支持可配置的断线错误处理机制。

详细信息请至网站查询:www.enjoy-fa.com

网友D:
EJ1820系列远程IO模块提供标准的DeviceNet通讯接口,是标准的DeviceNet从站设备,可以与多个厂商的DeviceNet网络兼容。

EJ1820远程IO模块将分布的IO控制点连接至DeviceNet网络,在DeviceNet网络中,EJ1820模块是一个从站,自带的输入输出点有各种不同的功能组合,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EJ1820模块连接到DeviceNet网络中的示意图如下:

产品各部介绍:

产品各部介绍

产品规格:
1)      支持Group 2 only server连接方式。
2)      支持轮询(Polled)的IO连接。
3)      支持标准的MS,NS LED指示。
4)      支持旋转开关设定站号和波特率。
5)      支持标准的连接器5色卡指示。
6)      支持可配置的断线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E(2019-07-1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