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版主

楼主(2003-02-18):
我用labview进行模拟量输出实验(采用acl-8316),并且下载了 acls-labview,然而在测试中,我发出一个方波,却无法在示波器中得到这个波形,这是为什么呢? 编程如下:采用8316 initial(两个参数为基地址:220,卡号:1),8316 da set mode(参数为0,采用透明模式),8316 da write channel(参数为0,用0通道)三个函数。 其次,请教一下,我在计算机中发出一模拟信号,是否应按公式: vout(输出电压)=-vref(参考电压)*DA(da数据寄存器的值)/4096把模拟量转化为da数据寄存器的值后再送到da转换器中呢?其中vref是什么?

网友A(2002-06-17):
ACLS-LabVIEW驱动实际上是调用的ACLS-DLL2(ISA卡的DLL驱动)。如果用D/A功能的话,需要用到 1.8316 initial 2.8316 da set mode 3.8316 da write channel 3个VI,其中8316 da write channel是单次D/A输出VI--所以要输出波形的话需要不断给它赋值。8316 da write channel的DA data输入需要输入0-4095的数值对应Vmin-Vmax。 送给D/A寄存器的值必须是0-4095之间的数值。 verf是外部参考电压输入,主要是用于定制电压输出范围。

网友B:
建议先用DLL2带的例子试一下D/A是不是好,的然后再试LABVIEW下。

楼主:
8316 initial中的基地址必须是16进制数据,是否是进制转换方面的问题?

网友C(2003-02-18):
哪有THP4752的资料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