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3-02-18):
西门子变频器型号为:6SE9214-0DA40(MICROMASTER),空载情况下一起动出现F002过电流错误, 测量模块完好,请问故障出在哪? 西门子变频器型号为:6SE9214-0DA40(MICROMASTER),启动后频率显示正常,但无输出,请问故障出在哪?

网友A(2002-12-13):
大都是驱动坏了,西门子这种型号的变频器是在英国的一个停厂的汽修厂内制造的,冷却设计不合理,IP等级太低,对环境要求太高,现在连西门子公司都来不及修,凡是经销MM,MMV,ECO的经销商如承诺一年保修的话,多要亏,很掺的.....

网友B(2003-02-10):
实际上,你所测量的IGBT好只是主回路好,IGBT的门极驱动坏了。换一个模块就好了。我试过。

网友C:
驱动板,IGBT都有可能坏,我中心收购维修各种报废机,西门子机保修半年,0769-2187112

网友D:
主板也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