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故障

楼主(2003-02-18):
一台22KW的MM440变频器显示F0022故障代码,手册上写 1、IGBT短路 2、制动装置的斩波器短路 3、接地故障。 电机为22KW变频电机,制动电阻为与变频器匹配电阻。电机需正转几分钟后 停几秒,再反转,再停几秒,再正转。如此反复。 请问1、可能是哪的故障 2、什么原因造成的 3、在选型和参数设置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这个信息在启动时出现是错误的,按FN键可复位,再查参数

楼主:
是不可复位的。的确坏了。

网友B:
先试一下不带电机,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C:
一般都是模块有问题!频繁的制动对变频器是很伤!!

楼主:
系统就要求频繁正反转,怎样才能不烧变频器呢?请指教.

网友D:
加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

网友A:
只许制动电阻即可,75KW以下内置制动单元

楼主:
制动电阻是按手册匹配选的.

网友C:
这样的运行状态最好选用性能好一点的变频器!

网友E:
在选型和参数设置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这很重要。 不是变频器不行,在负载重载时,制动电阻也要大一档,变频器要重载型,减速时间不能太短,如果太短,则力矩提升设置,减速制动方式,加速时间等,可以在设置时,通过变频器提供的电流显示,电压输出的变化,电机的温升。你的运行是循环的,所以不断测试达到最优,即满足工作要求时,电流的瞬时值最小,电机温升最低则最好。 一般许多人调试完后,看能运行就行这不行,每个设备工况不一样,其负载的最恶劣的工况一定考虑到,要善于用变频器提供的既时参数分析设备的运行情况。

楼主:
zhengzheng:你好 感谢你的回帖。“如果太短,则力矩提升设置,减速制动方式,加速时间等”不太明白,能否讲的详细一些。另外按你以前留的电话联系不上你,方便的话请留个电话,想和你交个朋友。

网友E:
我的MAIL: zhenghon@mail.wl.xj.cn MAIL里联系。或0991-2622728-3144 罗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