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pu的保护,怎么连接呀?

楼主(2003-02-18):
有问题请教: 我刚刚接到一个工程,在保护测控单元的要求里,有一项:3cpu设计,保护,监控,通讯个一个cpu。请问应该怎么设计。怎么连接,并保证其同步工作呀!急 有哪位前辈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详细描述一下呗,三CPU程序分别设计就行吧。

网友B:
3重冗余系统,GE 90-30可以做,MORE的也可以,但情况不清楚。

楼主:
能有这方面的资料介绍吗?谢谢你们

网友B:
可以用多端口ram。好早以前做过3cpu系统,当时用的是两片双口ram连接3CPU,数据在两片双口RAM中倒来倒去

网友C:
用RS422或CAN连接,简单易调试

楼主:
请问楼上的各位大侠有电话联系否!我想直接联系各位!

网友C:
01062567382 tang 先生

网友B:
01068416116-27,修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