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欧姆龙E6B2—CWZ6C资料)

楼主(2003-02-18):
请指教欧姆龙旋转编码器(E6B2-CWZ6C)的资料。多谢了。

网友A(2008-08-19):
1.      旋转编码器系列命名规则。

H

E6C3-C系列都以H结尾。

(其余系列没有此命名规则)

增量型编码器:

E 6 □ □-□ □ □ □ □ □ □

输出形式:

CNPN集电极开路输出

BPNP集电极开路输出

ENPN电压输出

G:互补输出

X:线性驱动输出

工作电压:

1DC5V     4DC24V

2DC12V    5DC12~24V

3DC5~12V  6DC5~24V

参考点:

Z:带有Z相参考点输出信号

无:没有Z相参考点输出信号

输出方式:

WAB

S:只有A

编码器类型:

C:增量型编码器

产品系列:

无:高分辨率型,最高可达6000P/R

2:低、中分辨率型,最低为10P/R,最高可达2000P/R

3:中分辨率型,范围为1003600P/R

外径尺寸:

A25mm      D55mm

B40mm      F60mm

C50mm      H40mm(仅限中空轴型)

J20mm

A2

中空轴型(仅限E6J-C系列)

其余系列没有此命名规则

绝对型编码器

工作电压:

1DC5V    3DC5~12V

2DC12V   5DC12~24V

外径尺寸:

C50mm

F60mm

J20mm

编码器类型:

N:多旋转绝对型

A:普通绝对型(单旋转)

输出方式:

N:二进制码

BBCD

G:格雷二进制码

连接方式:

无:导线引出型

C:接插件式

E 6 □ □-□ □ □ □ □-□

轴形状:

无:轴伸出(需与耦合器配合使用)

A:中空轴(无需耦合器,直接使用)

输出形式:

CNPN集电极开路输出

BPNP集电极开路输出

ENPN电压输出

产品系列:

无:合金外壳(轴允许力量最大)

3:铝质外壳(轴允许力量中等)

P:塑料外壳(轴允许力量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