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三肯高手

楼主(2003-02-18):
请教各位三肯高手,我的5。5KW IHF变频器器在使用过程中不稳定,过一段时间速度突然下降1--2HZ,然后恢复,控制方式是在V/F控制。负载是造纸机械的4个烘缸。 请问: 1,是负载不稳定还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干扰造成,如何解决? 2,如果改为无速度传感器控制能不能解决?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负载不稳定 改为无速度传感器控制肯定比V/F控制要好,如果要求精度很高还是采用PG形成闭环好

网友B:
失速现象,机械、电机是否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