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请教

楼主(2003-02-18):
请问各位大师,VF-A3东芝变频调速器三相不平衡(电机运行时抖动)故障怎样判断和修理?或有否该变频器线路图?谢谢指点!

网友A:
先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再检查推动!

楼主:
通达大师:请问是什么模块?是否指厂家自制自封模块,还是强电整流或逆变模块?另外,有否线路图提供?谢谢!

网友A:
是输出模块!这模块可拆开!不是一体化!

网友B:
运行的频率是多少,会不会是共振造成的

楼主:
多谢指教,故障仍未解决,但肯定不是输出模块问题。运行频率为15HZ左右,运行时每循环周期性抖动。

网友C:
是输入还是输出不平衡?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各位大师支援和帮助!

网友A:
是什么原因?

楼主:
电容腐蚀致线路板穿板铜薄断!悬吧!

网友D(2011-05-23):
可能变频器模块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