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宏

楼主(2003-02-18):
请问IN TOUCH能否直接调用EXCEL中的宏,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2002-07-16):
what mean EXCEL中的"宏"(macro) ?

网友A:
you can find help from wwExecute, ========================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executes a macro in Excel: Macro="Macro1!TestMacro";Command="[Run(" + StringChar(34) + Macro + StringChar(34)+ ",0)]"; WWExecute("excel","system",Command); When WWExecute("excel","system",Command); is processed, the following will be sent to Excel (and TestMacro will run): [Run("Macro1!TestMacro")]

网友A:
sorry, modify error description Macro="Macro1!TestMacro";-> Macro="Macro1.TestMacro"

楼主(2003-02-17):
无法正常调用,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呢,谢谢

网友B:
看WWExecute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