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InTouch中嵌入Excel

楼主(2003-02-18):
1.如何在InTouch中嵌入Excel? 2.如何在InTouch中调用Excel? 如果您知道,请告诉我。谢谢! 我的e-mail地址是:zhangm@contec.sh.cn

网友A:
你可以通过使用“WWStartApp( WinAppName, InitialMode_Text )”这个函数实现在Intouch中启动Excel。

网友A:
可以有具体的使用实例的语句吗? 我无法找到该函数

网友A:
可以调用,但我需要调用指定的.xls文件

网友B:
可以启动,看函数StartApp,不能嵌入,该.xls文件 放入xlstart文件夹中.

网友C(2005-10-06):
调用倒很容易实现,就是想潜入好象比较难实现。

网友D(2005-12-28):
怎么做的?用函数StartApp,只能启动.exe文件,.xls文件不能启动,怎么才能启动指定的.exe 文件?

网友C(2006-04-19):
在INTOUCH里面有个EXCEL的控件,安装后直接拖上来吧,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发觉要怎么样导入外部数据进窗口里的EX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