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答啊!

楼主(2003-02-18):
问题是关于计数的 我有一段程序先给大家看一下: …………… STL S6 OUT Y012 OUT C0 K10 LDI C0 AND X000 SET S0 LD C0 SET S7 ~~~~~~~~~ Y012代表输出计数器的信号端 本意并不是加一个计数器那么麻烦 Y012是一个输出,但是太快了,不能被计数器读取 现在想在这段程序中加上几句,让它能保持几秒钟,可是怎么加都不行 我想可能是在步进中的原因吧,哪个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你要详细说明动作过程.尤其是X000是启动用的还是限位开关等!最好把整个程序说出来!

楼主:
整个程序好几百句啊`…… 我只是想在这一段上加一个输出的延时…… 因为我不太清楚步进的详细说明和意义,所以只能这样问了 不过我想到一个办法,大家看看行不行 ~~~~~~ STL S6 OUT CO K10 LDI C0 AND X000 SET S0 LD C0 SET S7 LDI T6 OUT Y12 OUT T6 K10 ~~~~~~~程序还是原来的那个,只不过我把Y12改到后面输出了,加了一个定时器,不知这样可不可以让输出延时,它应该不会影响到上面的语句的执行吧(前提是T6没有用过)……… 谢谢了

网友B:
若X0=1,因为C0的常闭触点闭合,进入S6所在步后转换条件满足,会马上转换到S0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