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楼主(2003-02-19):
我用的是INTOUCH 6。0B版本 希望将intouch中的各个tag值输出到excel中的固定位置,并在view中调用excel文件,实现打印功能 同时希望实现查询和输入功能 制作月报表 多谢!

网友A:
用vb link excel 2000/97的tlb文件!存取excel 数据 用idea kit (intouch 中最便宜快速的工具)从intouch 6.0中读取tag 点! 查询,输入,这就要vb 写了!

网友:
我如果使用HISTDATA,将其中的数据写入EXCEL中指定的CELL,是不是可行呢? 可我实际使用时发现无法更新除了系统TAGNAME以外的数据,比如$DATE可以采集到,但是我项目中定义的AI点无法更新,不知道什么原因,使用VBA编写MACRO却无法连接到HISTDATA程序,头疼的很,希望得到帮助 多谢指点

网友:
能否请教三个问题: 1 intouch中怎样解决类似数组问题?比如我有一定条件下改变60个标量的值,能否象其它语言一样,用一个语句解决."supertag"可以吗,怎么用? 2 怎样提高程序的安全性?比如开机自动进入监控界面;设置用户权限;隐藏脚本等. 3 哪里有比intouch中文手册更详细的使用说明.比如一些函数的用法,类似$accesslevel系统标量的用法,安全设置(security)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