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转换

楼主(2003-02-19):
用7.11版本打开一个用5.6版本做的工程时,提示转换,在转换过程中提示如下错误信息: "脚本扩展"KEY TRAPSET"已查出,您必须在对于WINNT的INTOUCH目录下安装该功能的32位版本以便成功完成转换" 请问该提示是什么意思?如何才能成功的转换打开旧版本的工程?

楼主:
用7.11版本能正常的打开\编辑5.6版本的工程吗?

网友A:
1. 你的5.6版应用程序使用了扩展的Key Trap函数,你必须提供它的32位版本。 2. 7.11可以打开5.6的工程

网友:
5.6版应用程序使用的扩展的Key Trap函数在7.11版本中不支持吗? 那么如何提供扩展的KEY TRAP函数的32位版本,需要再装什么么? 请指教!

网友:
wwtech,你怎么不回答啊?

网友A:
联系你的InTouch软件供货商,或Wonderware办事处.

网友B:
找一个intouch 6.0 先转换一下,再用intouch 7.11 转换! 说不定可行!

网友:
唉,我没有6.0版本的.看来是没办法了. 怎么5.6中有的函数,在7.11中不全吗?

网友:
真的没办法了?

网友:
我看我正在用的7.11版本的工程里也有Key trapset()函数呀.

网友:
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我已经在5.6版本中把脚本中的这个函数删掉了. 然后用7.11版本打开还是有这个提示啊.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具体办法见zdp971418发的帖子: Installing the KBDFILTER driver:       1. Copy the kbdfiltr.sys, kbdfiltr.ini and regini.exe    into the C:Winnt\system32\drivers subdirectory.       2. Copy Keytrap.dll and Keytrap.wdf into the InTouch directory       3. Update the registry entries using the REGINI utility and the    KBDFILTR.INI file.       Type : C:\Winnt\system32\drivers> regini kbdfiltr.ini      At this point all the software is installed and the system will need to be   rebooted for the changes to take effect.   再用KeyTrapSet函数即可!

网友C:
能否请教三个问题:       1 intouch中怎样解决类似数组问题?比如我有一定条件下改变60个标量的值,能否象其它语言一样,用一个语句解决."supertag"可以吗,怎么用?      2 怎样提高程序的安全性?比如开机自动进入监控界面;设置用户权限;隐藏脚本等.      3 哪里有比intouch中文手册更详细的使用说明.比如一些函数的用法,类似$accesslevel系统标量的用法,安全设置(security)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