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距离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3-02-19):
请求帮助 小人有一个工作需要长距离动态调整变频器频率(30米左右)在下设想了两 个方案 1、用延长线将面板拉出来但成本很高用户难以接受 2、用一般的导线进行电位器实时调频或多段速控制,但导线过长会否出现不能 响应和干扰问题 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A:
采用编解码芯片,加上电流传输或差分(如485芯片)可进行长距离传输数字信号1000米应该没问题。 或者可用V/F转换,接受用F/V

网友B:
用通讯控制

网友C:
用普通的屏蔽线即可。我做过可达到80-100米也没有问题。当然与变频器品牌有关。因为变频器本身是干扰源。我当时用ABB的400和600都没问题。

网友D:
30米不算长!

楼主:
感谢各位高人不吝赐教 非常感激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采用一只小东东:手操器,(可出来4-20ma信号的单块仪表)作变频器的给定输入。

网友F:
请祥细给出变频器的型号,我能解决且趁本不高,不易受干扰

网友G:
有专用的变频器面板,内带信号放大,可咨询变频器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