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应用程序运行启动时找不到I/O Server,需另外调用,请问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3-02-19):
(无正文)

网友A(2002-11-02):
在填写应用程序的栏中,输入绝对地址加应用程序名即可

网友B:
将你所需要的I/O Server程序(.EXE文件)拷入INTOUCH安装目录下即可.

楼主(2003-02-08):
在autoexec.bat中加上io server的目录路径就可以解决

楼主:
一般情况下,在运行InTouch之前先运行I/O Server。 InTouch寻找I/O Server的先后顺序: 运行内存堆栈->Path环境路径->InTouch应用程序目录->InTouch安装目录 在以上目录都找不到,就会给你“找不到”提示了。

楼主:
能否请教三个问题:       1 intouch中怎样解决类似数组问题?比如我有一定条件下改变60个标量的值,能否象其它语言一样,用一个语句解决."supertag"可以吗,怎么用?      2 怎样提高程序的安全性?比如开机自动进入监控界面;设置用户权限;隐藏脚本等.      3 哪里有比intouch中文手册更详细的使用说明.比如一些函数的用法,类似$accesslevel系统标量的用法,安全设置(security)的使用.

楼主:
关于这3个问题: 1.InTouch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数组解决方案,但也间接的做到数组。可以定义间接点,间接点不能直接使用,必须指向某个实际点才可以使用,一旦指向成功,操作间接点就等于操作实际点,语法:InDirectTag.Name = "实际点名称";,注意,这里"实际点名称"是个字符串,可以利用字符串相加的办法来改变间接点的指向,如:Number=1; InDirectTag.Name = "实际点名称" + Text(Number,"#"); 这样做,就相当于实现了数组功能了,虽然有点麻烦。 2.InTouch内建了一套安全机制,利用$AccessLevel来获取当前用户的权限值,利用$Operator来获取当前用户名称,利用$OperatorEntered和$PasswordEntered来进行用户登陆,利用$ConfigUser=1(大概是这个名字,忘记了)来增加和删除用户,利用$ConfigPassword=1来修改当前用户的密码,注意:是当前用户的密码,利用$OperatorEntered="None"和$PasswordEntered=""来注销当前用户(登出)。 3.更加详细的使用说明,在安装了InTouch之后就有了,直接在InTouch的开发界面上点帮助->帮助内容,找“用户指引”,里面对InTouch的所有系统点(带$的点),所有InTouch内部函数,所有Intouch的点域名都说明得非常清楚,无需要到处寻找InTouch的更高级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