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3-02-19):
大家好: 请教一下,变频器可有单相(220v)输入,单相(220v)输出. 速回 谢谢

楼主:
既然用变频器,我想就会用单项输出吧? 但是单项220输入的变频器还是有的。 我们就做这个了 nulipinbo@yeah.net

网友A:
我没见过两相的变频器,且三相变频器不能直接驱动两相电机。 请教cjg_2000,我很想了解一下你们怎么做的“单项220输入的变频器”,有资料可以提供吗?

网友B:
单项220输入的变频器各个公司都有,但输出都是三相220V的。需要注意电机接法

网友C:
单相220输入?应为三相220V的变频器,可以输出三相220V。需要注意电机接法,一般此类电动机有220V/380V两种接法.

楼主:
有单相输入,但输出都是三相的。

网友D:
单相电机由于启动需要串接电容,而直流母线也是电容,两者很难实现能量的交换。致使控制回路十分复杂。 原是单相电机的变速,可改为三相电机,可以提高效率,动态性能。

网友E:
单相输入的很多,但最好是使用三相电动机。许多干洗机,小型印刷机的控制均采用的是单相输入三相输出,效果很好。

网友F:
负载功率较小就直接用单相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