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3-02-19):
我原有一台西门子老变频器坏了(用CU2板),现购买了新变频器(CUVC板)在调试过程中,我用 CU2板代替CUVC板,参数为原来CU2板的参数,显示009,一运行,功率板FUSE炸,求教各位,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如何解诀。

网友A:
这样做是没有经验而且相当危险的!已有很多人中招!因为你先要确定旧板是否有故障,操作过程要在主回路加保护装置保持模块!做不到则要老老实实另调参数!

楼主:
旧板决无故障,因为我用新的CU2板试过,故障现象依旧。

网友B:
机器号改没改?

网友C(2008-08-30):
各位师傅们:CUVC可以代替CU2上机运行吗?请师傅们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师傅们:CUVC可以代替CU2上机运行吗?请师傅们赐教

是啊,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E:
用CUVC替换CU2板,需要重新调试,原参数不能用。

网友F:
大家一起学习,希望多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