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软件

楼主(2003-02-19):
本人从事液压伺服控制,以前一直使用硬件PID控制,请教各位高手软件PID能否对高速液压系统进行控制,如液压伺服力闭环控制响应>120HZ?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120Hz的控制周期吗?从软件控制的角度讲,这个频率不高(如果不用RTOS,需要一定的测略);你是打算在什么样的软硬件平台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