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CC连接

楼主(2003-02-19):
用WINCC5.0演示版(正版)运行getting start的教学项目(有一个tank水位显示),怎么与WINCC模拟器(内部变量)连不上。通过MPI与S7-315也连不上(外部变量)。是授权的问题还是设置有问题,望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的问题大部分可能性是设置问题,水位显示是模拟量吗,在模拟器里要进行模拟显示需要不同的变量设置,你的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了,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