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

楼主(2003-02-19):
请问空气开关的原理是什么?

北极星∠?****_)ー

网友(2005-06-28):
有些质料要自己去找的。比如《电气控制》等很多质料上都有。

网友A:
原理不太好说吧,其实就是一个分断作用,还有保护能力

网友B:
原理不太好说吧,其实就是一个分断作用,还有保护能力,如果是选择的话,不定要注意空气开关的容量,最多在过负载50%左右为好

网友C:
如果非要问原理的话,只能这样说:比如过电流保护的,电流达到一定值后,线圈的磁场会作用力足够大,这个力作用于一个金属杆装的东西,此杆导致机械脱扣 热保护的差不多类似,就是热形变导致脱扣

网友D:
那漏电保护各位都知道吗,什么时候才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