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lsecnet

楼主(2003-02-19):
我是新手,最近拿到一本英文版的 type melsecnet data link system看不大懂,我想了解一个melsecnet通讯网络,那位高手能稍微介绍一些,不胜感激~~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MELSECNET是三菱为其产品开发的专用数据链路系统,包括/10 /B /H等多种规格,通讯介质有同轴电缆、双绞线、光缆等。网络中可有PLC、远程IO模块等,采用B、W寄存器来交换大家的数据。 下面一段可以参考看看: 三菱电机著名的MELSECNET/10(H)网络(H为MELSECNET/10的更新版)。该种网络是一种大容量、高速、性能优良的网络,速度可达25或10M,可使用光纤或同轴电缆,每个网络中最大可连接64个站,总距离可达30km。MELSECNET/10(H)有两种网络类型:PLC to PLC网络(用于多个PLC连接的网络);远程I/O网络(用于连接远程I/O站的网络)。MELSECNET/10(H)网络使用令牌传递的通讯方式,由于发送权是以循环方式分配的,因此,即使网络上连接的站数增加,数据收发仍可高速稳定地进行。站与站的通讯使用无程序的网络共享数据区的概念,使其编程变得异常地简单,对网络通讯的编程如同对本地站编程一样方便。另外,冗余网络、浮动主站、与人机界面的连接等特点使MELSECNET/10(H)获得了很高的市场评价。 欢迎探讨021-64847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