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关于开关电源控制芯片MC33374的问题

楼主(2003-02-19):
使用MC33374能否直接制作24V、36V、48V的电源呢?如果不行,那种芯片可以实现?

楼主:
我用TL431做稳压调整芯片,其最大输出为36V,但我如果需要输出更高的电压,是否在TL431下加一个稳压管可以实现呢?

网友A:
你用3843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