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才能做到

楼主(2003-02-19):
我需要一种在 温度超过40℃时,开始工作(12V、2A)。当温度降至30℃时,自动关闭工作,超温报警: 70℃微型的12V控制系统可靠性高的。

网友:
请问你被控对象是什么?

楼主:
是小水泵,是一个散热系统。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A:
能不能在详细一点? 按道理,简单的一个PLC就可以控制。

网友B:
两个温度开关就解决问题了,也就百把块钱

网友:
再问一下,你的12V/2A是否为输出继电器容量?后一12V是否为控制系统供电电源?

楼主:
12V/2A是水泵的电压和电流,后一12V是为控制系统供电电源 我想用IC和电子元件热电耦做要体积小,但我设计不好。 请大家帮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