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1~10欧的小电阻如何测?

楼主(2003-02-19):
(无正文)

网友A:
测电阻一般是加一个恒流源转成电压信号后测。现在市场上有一些热电阻温度采集模块,可以测电阻值。

网友B:
测电阻一般是用单臂电桥

网友C:
我经常采用双表法,电池-限流电阻-电流表-被测电阻-电池,用另一表测被测电阻二端的电压,当然二只表最好采用数字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