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微机对机床状态的探测

楼主(2003-02-19):
怎样以最经济的联接方法实现微机对机床状态(停止、运转、大负荷)的监测?

楼主(2002-11-20):
可以通过采集模块,将传感器的信号采集进来,由485总线经串口传到计算机里面去。

网友A:
通过PCI9052做一数据采集卡。采集机床的数据。因为目前大多数的微机都是PCI总线。如果想得到更详细的资料,我有时间会帮你的。 0755-83778682 敖斌军

网友B:
原来是用9052。 什么样的指标? 还是看工程定做? 时间/价格/最小量/持续供货保证/技术支持怎么样?

网友C(2003-02-13):
电流变送器 + A/D 转换器 + 89C2051 + MAX232 。 估计总共 500 元

楼主:
取样电阻+ADAM4017+ADAM4520+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