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测量

楼主(2003-02-19):
我们采用4线法测电阻,电压信号接采集卡, 电流恒定为10微安。 现在我们采集的电压信号很小,只有0.5毫伏左右。 问题是信号一接到采集卡上信号就变到几毫伏,望高手解决。 采集卡为9114HG。

网友A(2002-11-26):
你用的量程是多少? 电阻的阻值范围是多少?

楼主:
量程是1V 电阻的阻值在常态下约50欧,氦温下约为3000-4000欧

网友A:
能否降低量程到0.1V?

楼主:
降低量程没用,我试过了。 才接到输入端,还没采信号就不对了。

网友A:
现场干扰大不大? 你用的信号线有没有屏蔽&双绞? 信号线的长度是多少?

楼主:
干扰比较大 信号线用的是屏蔽线。 从1楼拉到2楼(大概30米)

网友A:
哦,线太长了. 对于微小信号来说,通常信号线的长度越短越好(建议<1米). 你试试将信号线的长度减小&双绞,看看有没有改善? 如果计算机无法放置于现场,建议采用远端数据采集模块.

楼主:
但是,如果不接采集卡,在2楼量得的电压值是对的

网友A:
你用高精度万用表量的吗? 如果是,两种可能 A:检查PCI-9114采样精度 B:有的万用表量的是平均值,而A/D卡测量的是瞬时值,是否信号变化较大?

楼主:
我的万用表可以测到0.x毫伏; 信号跳变不大。 测到的是0.6mV,但接到采集卡 上就变成了几十mV(还没采就变了)

网友B:
万用表和数采卡量电压的工作方式并不相同。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个示波器去看看。不过四线法测电阻似乎对此影响不大。还是请李侃给你回答吧

楼主:
我觉得和采集卡关系不大, 主要是不是信号的隔离问题? 但隔离器件本身就有一点阻抗, 但本来信号就很小,隔离出来的 信号也不准吧?

楼主:
有没有办法啊?

网友C:
1首先看看你的万用表是不是坏的. 2如果不坏,那么先对一个已知的简单的东西测试!(结果应和所标明的一致) 3逐渐增加精度,看看到哪个(哪段)值的时候数据会突变! 4在突变点找原因,以上他们的测量建议都很对 5如果还找不到原因那就怀疑这块板是不是有原因,或是坏了,因为有些板子做的很不好的会和说明书不一样的.

楼主:
万用表是好的 而且信号可以肯定是在0.5mV左右。 现在我用差分输入可以得到基本正确 的值,但是跳变较大,大概有0.0xmV左右 所以我想用单端输入。可是用单端输入后, 在采集卡的输入端信号就不对了(由几十mV) 。

网友A:
微小信号&信号接线较长时应该用差动方式。 用较长的信号线会导致信号点和测量点之间的电位差,用差动方式会有所改善。 使用较长的信号线会产生感生电动势因而引入噪声,用屏蔽+双绞的接线方式会有所改善。 你现在的信号线还是20米吗?试试用教短的信号线,看干扰有没有得到改善。

网友D(2003-02-19):
建议你将电脑外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