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求助:控制模块TP/FT-10F如何脱机

楼主(2003-02-19):
如何将在NodeBuilder3.0中编写的程序下载到购买的lonworks控制模块中,使其能够脱机运行?

网友A:
若控制模块用的是TP/FT-10F的话, 那么先要将.nei文件用芯片烧写器烧入到闪存中, 然后下载网络影象, 之后就可以通电脱机了。 这是从资料上看到的,但是如何下载网络影象, 还没试过。 不知,其他网友有何见解。

网友B:
何谓脱机运行?

楼主:
就是说脱离调试状态,让下载了程序的控制模块独立实现(不需要Nodebuilder或Gizmo4)控制功能,比如说控制显示、按键什么的。 而且如楼上朋友说的网络影象要怎么下载?

网友:
去www.sipai.com/lonworks/bbs.asp,就会有答案

楼主:
没有看到啊,你能不能告诉我

网友:
thru something like LonWork Network Management Tool ex. LonMaker for Windows or any kind can provide to management lonwork network tool it can download application image file into your device.

网友C:
可以利用基于LNS网络管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