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WINCC的OPC应用?谢谢

楼主(2003-02-19):
请问谁知道WINCC的OPC应用?谢谢! 我现在需要用其他的控制组态软件和WINCC通讯,主要是通过OPC,请问有那位大侠用过?

网友A(2003-01-02):
你是上海昱能得吧。如果你是其它公司的我将回答你的问题,上海昱能公司的我将不能回答你。 真对不起!!!!!

网友B:
菜xiao你怎么这么厉害呢,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什么公司的呢?

网友C:
我现在在编一个程序,从WINCC中读出来一大堆外部变量,需要做那些准备工作?如果用DELPHI的话,相关的组件到哪里去找,我可以花钱的。

网友D:
如果要从Wincc里面读出东西,你不要其它东西的,只需要把OPCDAAuto.dll加入到你的工程中就可以写OPC Client程序从Wincc中读东西了,这些东西是不用花银子买,免费发放的。

网友A(2003-02-19):
什么叫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