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台達變頻器

楼主(2003-02-19):
各位前輩,本人在使用台達變頻器(VFD002S23A)時遇到以下問題:同台變頻器通過兩個接觸器分時控制兩台幾十瓦馬達,有時運行幾十分鐘或幾個小時後就跳停,顯示OC----變頻器偵測輸出側有異常突增的過電流產生,檢查接線等都沒問題,同一電櫃中有另一臺同型號變頻器控制一臺馬達,但從沒出現這種情況。希望各位幫忙指點一下,萬分感謝!

网友A:
检查电机是否有问题,如绝缘等, 如电机无问题,观察一下故障停车的时间是否是在两台电机切换时。 电机加速时间加长试一下。

网友B:
接觸器接触不良或变频器本身有问题!请把参数恢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C:
台达VFD 23系列电压为220V,3P, 额定输出电流较单相220V的变频器小,你的电机可能是有时切换时电流冲击较大,故显示过流了.选大1档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多谢各位,我会去试一下等有结果再向各位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