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hi111,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再请问一下ab得rslinx采集来的数据,如何用vb打成数据包,等待sis发一条指令来要数据。vb这一面是被动的。sis要vb才发给它。

楼主(2003-02-20):
hi111,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再请问一下ab得rslinx采集来的数据,如何用vb打成数据包,等待sis发一条指令来要数据。vb这一面是被动的。sis要vb才发给它。 万分感谢!!!

网友A:
我没接触过ab的rslinx。不过我想你现在自己应该可以编程取得采集的数据了。用VB打包等待发送的话,我想你可以用VB的控件winsock来实现,网上介绍资料很多,先让请求方(在SIS方的你编的软件)发送请求信号,数据方接收到请求方发送的请求信号后发送给他就是了,当然你还得自己编写一个向SIS写数据的软件--即在请求方软件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