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的连接方法、通信距离及总线电缆

楼主(2003-02-20):
请教高手: CAN总线的通信距离与速率、电缆、接口等有关,不知道是否与总线的解法有关,例如,现在有一10KM总线,均匀挂接20个节点,是T连接好还是串珠型好呢? CAN总线的总线电缆在相关介绍上都只提到UTP或STP,但户外较恶劣环境下使用时,具体该选用那种产品呢?不知是否有专用电缆产品?

网友A:
不论是T形接法或者串珠接法,必须保证总线总长度不超标,T形接法的分支如果过长,应该结匹配电阻。 有电缆标准,但不知道是否有专用电缆,你可以看一下iso11898中的标准。

网友B:
请教samcan: 我使用82C250驱动器点对点通信,总线采用电阻率50欧的双绞线,最长通信距离为1km多点,好像通信距离受总线电阻率影响最大,不知该结论正确否?

网友A:
我只发现跟波特率有很大关系,对双绞线没做过实验。但1km的距离好像近了些,我用50k波特率就已经达到这个距离了(好像理论上是500m),我用的是0.5的屏蔽双绞线。

网友B:
我在测试时,用的电阻模拟总线距离,改变bps(5-->2.5)时,仍然增大不了电阻(距离),只要总线电阻增加到100欧多,通信即失败,不知你知道can用双绞线通信时最远距离是多少?谢谢!

网友B:
请教samcan:    是否can在高速时,bps对通信距离有影响,在低速(小于5k)时,通信距离就取决于总线每公里的电阻率?

网友A:
我做到1200米,你用CAN做什么?当时的线路电阻为140欧,没再加长

网友B:
我正在做一个监测系统,准备选用can,通信距离锝达到8km,每两个节点之间为2km,看来希望不大了,您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网友A:
你在网上吗,我的qq为:12679315。我想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C(2004-07-31):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网友D:
推荐双绞线为26欧/Km,一般电缆手册有介绍。

网友E:
http://www.diwillow.com/CAN/CAN.ASP http://www.diwillow.com/USB/PDIUSBD12.ASP

网友C:
扬州亚光电缆有限公司专业生产现场总线专用电缆,产品包括: 阻燃耐火型(一般用于室内)、防水耐候型(一般用于户外)、铠装型(放鼠、抗干扰、防一般机械外力)、多信号综合型(含中继供电电源线、数字信号线、音频信号线等)等系列。 一般生产周期7—15天,电缆长度可定尺(最长3000—5000米/根)。欢迎选购! 朱 恩 清 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网友F(2012-01-31):
当两个CAN系统较远时,主CAN和被动的CAN节点可以增加一个CAN的接口模块,采用82c591+82c50的模块,起到了上下沟通的作用,既可以提高传送速率,也可以增加一些兼容。模块硬件和软件是防死机的设计,无论什么干扰,都能恢复。欢迎邮件联系13910597191@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