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升级问题

楼主(2003-02-20):
哪位朋友能告诉我如何把intouch7.1下的窗口升级为7.11版本

网友A:
直接用7.11打开7.1的画面,程序会询问是否转换到高版本,确定就行了。

楼主:
谢谢!我没说清楚,我是在7.1版本下导出的窗口现在想导入到7.11版本下,提示说必须先转换成最新版本,能有办法把导出的窗口直接 转换么?

网友B:
肯定行,可先导入!

楼主:
直接导入不行,我只好先用7.1导入再安装7.11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5-05):
旧的16位的项目怎么导入到32位的INTOUCH7.11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