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德国SEW-EURODRIVE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3-02-20):
请教:现有一台德国SEW-EURODRIVE 变频器,型号为 MDF60A0150-503-4-00(上座)和MDX60A0150-503-4-00(底座),带15KW电机,在出问题之前一直正常,后停用一断时间,大根一个月左右,再启用时,出现F 0 3故障,查手册为接地故障,查电机和控制线路,未发现问题,后找到同型号变频器,更换上座,故障依旧,更换底座后正常。但用一段时间后,又停用一段时间,再启动时,又出现F 0 3故障。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如何解决?

楼主:
首先,感谢广州通达给予的回复,不过关于潮湿的问题可以排除,因为此变频器的工作环境良好,干燥而且无尘。经检查,变频器输出端子对外壳(地)只有3兆欧,将上座拆除,再测对地绝缘,为无穷大。不知是否正常,因为更换过上座,可以排除上座损坏的可能。现在怀疑和底座的电容有关,但不确定。 请教大家,此种问题如何解决,给予详细说明最好。 (附:接通电源,变频器正常,只是在启动15KW电机时会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A:
故障的可能原因太多!加速时间太小!电机还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