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ACC600异地控制

楼主(2003-02-21):
请教如何使ACC600异地控制 设备清单:ACC600变频器、PLC、触摸屏

网友A(2002-11-06):
变频器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楼主:
变频器要能实现电机的过流、过压、过载、短路等常见的故障保护。 共有四台型号分别为ACC601-0040-3、ACC601-0070-3、ACC601-0100-3 分别控制的变频电机功率是18.5KW、37KW、45KW(变频器在选型上是否偏小?)

网友B(2003-02-21):
ACC601系列变频器是哪个公司的?我只知道有ACS600,若是ACS600系列可与我连系我能解决Email:1040yu@163.com